台达PLC程序请教

楼主(2016-05-21):
哪位老师能教一下,如何用台达ES系列的PLC编写关于数量、批次的程序?
具体要求:触摸屏上显示数量、批次、个/批.数量和批次为数值显示,个/批为数值写入。
求教程序。

楼主:
数量里的数值等于批次x个/批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B:
你是问触摸屏程序还是PLC程序,数量,批次是什么东西的数量,批次?

楼主:
是请教PLC的程序怎么写,
具体内容比方说:设备运转开始生产某样产品,要对该产品进行数量统计,内容就有“总数量”、“批次”、“个/批”,三样。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设定“个/批”为10个,当设备一运转就对该项进行计数,当数量达到10个时,“个/批”这个里面的数值又开始从0开始计数。每达到10个就对"批次”进行计数一次,然后总数量里的数值就等于“批次”x“个/批”。情况就是这样的,希望师傅们帮忙。

网友B:
你看看这个程序,就是你需要的。
呵呵,你把K1440改成K10即可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明白了。
再顺便问一下,可以把K1440改成比如D420(此地址假设是HMI上设定个/批的地址),当D420里设定数值与D427里实时计数值相等时,便对D428加1,然后依次循环。

网友B:
回复 楼主:
对,可以在触摸屏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