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看三菱《FX2N-2AD 特殊功能模块 用户指南》时候遇到问题

楼主(2016-05-21):
如图片的红笔所示。高端四位应该是在M107~M111中的吧,这行指令怎么能移动到“下面的八位位置上”?要移动也是到D100.7~D100.11吧?不知到对不对,敬请指教!先感谢!

网友A:
上面K2M100 K2,那么就是K2M100,K2M108
接下来,K4M100不就是包含了上面的内容了么

楼主:
你说的我知道,但是怎么会是移动到下面的八位位置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知道,但是怎么会是移动到下面的八位位置上?
你理解出现了偏差。
K2M108本身就比K2M100地址高,所以当它们合起来使用K4M100的时候,原先K2M108的数据处于K4M100的高字节地址内。
所以文中要表达的意思是高端字节数据与低字节数据合并,那么高端字节必定在低字节之上,文中表达的是内存地址编号的上下,而非进行覆盖。
我个人认为,这主要是中文翻译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懂了。看来还是看原版的说明书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懂了。看来还是看原版的说明书比较好。
建议看英文版本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