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制作,居然用了18年

楼主(2016-05-22):
左天给一个设备换触摸屏,从旁边一台设备上考出程序,正在新屏上灌程序,工人告知,那台设备不能用,现象也是等待通讯,与要换的屏现象一样,我考,……冷静,很重要,来点水喝。
把程序修改灌入“新”屏,接上通讯线,开机OK。
再来处理那台又等待通讯的屏,你也清楚,类似等待的屏,重点在设置,接口,通讯线,难道只是读个程序接口坏了?再联电脑下载一下,接口没问题,线断了?现先看一下设置,居然屏是9600,plc是1200,改成一致,还是等待,再看看那台“修好”的,居然也是1200对9600。真是线的问题?不应该呀,查线,卸下plc侧插头费了点劲事,18年了没人动过,电池都没有换过,交代一下,plc有二个通讯口。
一量线,三根线真有不通的,拆屏侧插头,看情况好的呀,不会是plc侧出问题吧,扒开热缩管,线居然下来了,再抻另外二根,又下来一根,看图你也许会对厂家的制作点赞,这样的活居然过检,还在用户用了18年。
问题来了,甲方质疑换下来的屏是坏了吗?是不是也是线的问题。
当没听见,不与他对话,留待乙方回答吧。

网友A:
这种问题最头痛,所以我都是自己焊线自己调试,曾经叫别人焊线自己未检查清楚,后调试的时候发现伺服不会动,因为是新的型号伺服,一直以为是设置没设置好,后面才想到线,去检查,线有虚焊,但是表量又会通,最后自己重新焊了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最头痛,所以我都是自己焊线自己调试,曾经叫别人焊线自己未检查清楚,后调试的时候发现伺服不会动,因为是新的型号伺服,一直以为是设置没设置好,后面才想到线,去检查,线有虚焊,但是表量又会通,最后自己重新焊了就好了
通一定是有阻值存在,遇到过此故障。

网友C:
焊夹生了,应该是在发现通讯不上之前不久才彻底掉下来的,夹生焊问题被热缩管长期掩盖了。

网友D:
呵呵,也许就是有意为之哦。

网友E:
这样居然用了18年也算够本了。

网友F:
这样也能用18年

网友G:
人家能够运行18年就算不错了!
你做的运行10年试一下

网友H:
看样子热缩管的功劳不小啊!!!

网友I:
呵呵。。
遇过。
看到有人同样中招,很开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