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2):
请问潜水泵正转电流大还是反转电流大?

网友A:
一般情况是正转电流大,因为正转的出水量大,反转的出水量小,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可是,我刚在污水站接了个泵,一开始电流28A,反过来后电流15A。具体水泵是多少千瓦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B:
潜水泵正转电流高,反转电流小,看正反转主要看出口流量和压力,大的就是正转。
污水厂如果是新泵,要注意扬程的余量,余量太大出口流量就会增大,会过电流烧电机,有些设计院出的图纸,盲目放大了扬程。

网友C:
正转是带负载,反转等效于轻载,你说电流呢?
还有反转的话当心叶轮螺母飞出来损坏整个水泵

网友D:
肯定正转电流大了,反转相当于轻载

网友E:
正传比反转电流大
异常状况另当别论!

楼主:
同志啊,事实好像并不是哪样简单。从网上搜了一下也有好多贴子是说反转电流大,正转电流小的,晕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同志啊,事实好像并不是哪样简单。从网上搜了一下也有好多贴子是说反转电流大,正转电流小的,晕啊!

呵呵,你是怎么判断正反转的,看叶轮呢还是看出水量?

网友G:
带动的负载发生了变化,肯定正转电流大

网友H:
正转电流大,反转电流小。

网友I:
正转电流肯定大,除非你的水泵反转比正转出水量大!

网友J:
应当是正转电流大,出水量不一样的。

网友K:
正转大,但还是看流量压力比较可靠

网友L:
28A 估计就是AC380V 15KW的

网友M:
反转电流大,正传电流小。反转出水少,正传出水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M:
反转电流大,正传电流小。反转出水少,正传出水大。

呵呵,又一个。

网友N:
看潜水泵放在哪里?如果在几十米的地下深井,反转是往下压水,助力大,电流会大,出水小。

网友O:
估计是不是泵的叶轮里有东西卡住了。

网友P:
看出水量大小判断正反转

网友Q:
我试过很多很多潜水泵,一般都是反正电流大,流量小,正转电流小,流量大
就碰过一次反转电流小,流量小的。

网友R:
是呀,转向对不对,就看泵的出口状态,额定点是不是满足要求?我们判断风机的转向,不是看电流,而是看出风口的风速和风量。

网友I:
有点无语了!上面不少朋友都说反转流量小,电流大。首先泵的功率与流量,扬程,转速有关,正转反转对转速影响不大,你反转流量小了,电流却大了,这超出正转时的功率是做到什么地方了呢?

网友M:
到有潜水泵的现场,亲自去看一看,梨子尝一尝,才能知滋味。

网友S:
甭管电流大小,水泵的转向永远只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要是不对,需要修正过来。因为水泵购买回来本来就是进行大功率泵水的。

网友T:
正转电流大

网友U:
正转反转是看出水,跟据泵的叶轮与泵的出口,转向也不一定是正向和反向

网友V:
如果带负载,是正转电流大。

网友W:
潜水泵在安装时没在上面接线试验时,下到井下就看不见旋转方向,判断正反转就靠仪表了。压力高、电流小是正转,压力低、电流大是反转。我厂原来一台30KW的潜水泵,因为经常检修知道运行电流值,额定电流好像是66A,正常运行时接近70A,每次下泵后测电流如果70A以上,一定是反转,倒线后电流降到70A以下。

网友X:
楼主检查下你的那个泵的出水量看看

网友Y:
重点的楼主都没说出来,条件都是你们假设的,如果是放地面上试机呢?正反转电流一档吧

网友Z:
通常情况下潜水泵特别是多级泵反转电流比正转时要高,这是由叶轮的结构决定的,虽然离心力的作用正反都上水(扬程小的时候),但反转时水的流出方向与叶轮的导角及导流体的导角都相反,这样水流的方向与叶轮的转向相反,阻力增大。有一种例外,先卖个关子,大家猜一猜。

网友AA:
这个还是真的没注意!

网友W:
这个名好熟啊!在哪见过。

网友AB:
看的的我迷糊了,有时间我测量下看看。

网友AC:
肯定正转电流大了,反转小。

网友AD:
潜水泵一般是水量大的电流就大,水量小的电流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