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6-05-22):
求大神解答  最近在学通讯 但是关于各种端口的概念理解不是很清楚 例如SMB30控制端口0 说的是物理端口还是plc编程需要组态的一个虚拟东东  有大神解答吗

网友A:
应该是实际端口

网友B:
当然是物理端口了

网友C:
PLC或触摸屏上的实际端口

网友D:
这个玩意就是指你看得到的东西

网友E:
S7-200只有2个串口,每个串口的配置对应特殊的字节。SMB30和SMB130分别对应Port0和Port1.

网友F:
物理端口是RS485,SMB30用来选择通讯的波特率,通讯模式,以及数据位奇偶检验选择。SMB30和SMB130分别对应端口0和端口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