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2):
用的事福禄克万用表,有时候测出来的阻值是负数,或者在一个范围内波动
我是这样想的
万用表测阻值的原理,是理由欧姆定理测的,出现负值,我想是因为被测电路中有电容类负荷,所以在测的时候,电压在变

这是我的理解,不晓得是否正确,请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
没有脱开电路测量吧,不然怎么会负数

网友B:
应该是带电测量造成的。

网友C:
有电容也没事,你带电测了

网友D:
如测旋转的电机肯定是负值或不停的波动

网友E:
在线测量电路有残余电压造成的。

网友F:
拆下来量一下

网友G:
不是带电测量,就是电容没放完电。

网友H:
拆下来量就不会了啊!

网友I:
有的元件的脱开电路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就是说,负值主要事测量电路里面有电,这样理解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机旋转会产生电,这个情况看过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测的是发热丝,阻值变化,还会为负

网友J:
用电阻档测量带电的元件,就会有负值出现。就是电容没放净电的电路里测电阻,亦如此。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测的是发热丝,阻值变化,还会为负
如果测试点带电有可能测试显示负值,如果不带电只能说有干扰或者表坏了,抑或电池不足

网友L:
带电测的,交流电有正半周波形和负半周波形。

网友M:
也觉得是所测回路内有电荷,或者是表计等问题。

网友N:
表的问题,电阻不存在负值

网友O:
测量元件没拆开来量。

网友P:
难道是超导材料?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P:
肯定不是

网友Q:
第一次遇到,测电阻之类。脱开电路是最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