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显示模糊

楼主(2016-05-22):
台达触摸屏显示模糊,稍偏下视角就看不到字了是什么毛病?

网友A:
触摸屏寿命到了!

网友B:
更新换代吧。

网友C:
DOP-A57BSTD的吗?

网友D:
液晶屏的问题。

网友E:
液晶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F:
拆开看板子上是不是有个电位器,调下试试。

网友G:
触摸屏正常寿命一般来说多长时间?

网友H:
表面触摸屏透明的。里面液晶显示坏了吧。
看看里面有没有对比度之类的调整
看看手册 有没有复位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电位器

网友I:
使用寿命到了?

网友J:
以前碰到过一个10寸的威纶触摸屏,屏幕中间一部分显示模糊,之后返厂,厂家说没有问题,又给寄回来了,再通电测试,显示正常,郁闷!还不知道为什么就好了。

网友K:
可以调亮度不?
不能调就找厂家换

网友L:
是不是背光亮度的问题

网友M:
看软件参数和硬件内部,有没有调节亮度和对比度的选项。如果没有,就是内部的液晶面板有问题了,送官方授权点维修。

网友N:
内部线路故障,换了吧。

网友O:
调节对比度,如果改善不大就是老化,换了吧

网友P:
拿来我帮你修好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进系统设置,把亮度和对比度调高一些,会有所改善,祝你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Q:
换过液晶板问题依旧,怀疑是设置问题

网友Q:
引用 楼主:
换过液晶板问题依旧,怀疑是设置问题
我设置过的,可以解决亮度与对比度问题

网友Q:
引用 楼主:
换过液晶板问题依旧,怀疑是设置问题
换液晶不如换灯管吧

网友O:
台达触摸屏,我桌子上就有一台,你要我给你

网友R:
官网联系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