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总线基础知识

楼主(2016-05-22):
各位大侠好:
   在下初出江湖,刚入工控这个行业。对于现场总线这一块比较迷惘。希望各位能解惑一二。
   什么是总线?
   总线是但只物理机构吗?
   485、232算是总线的一种吗?如果不是请问它们和总线有什么关系吗?
   如果总线不单指物理层还包括那些东西?作为应用这个层面需要去了解什么东西?
   如果能有相关的实例书籍推荐的话非常感谢
   在下理解能力有限,希望各位前辈能简单明了的表述一下。最好是多谢比喻。非常感谢

网友A:
总线,最早见于集成电路数据传输,早期数据传输采用点对点串行或者并行传输,后来随着通讯对象增多,全部依靠点对点传输已经不可能,此时开发一种芯片间通行数据传输,所有通讯对象均依靠2-4根线做数据传输,每个对象依靠自身地址在2-4根线的传输系统做身份识别后做数据通讯,这个就是总线的由来

网友B:
往往说道总线,都是说总线协议的简称。比如你可能经常听到Profibus-DP协议、CANopen协议等等。至于物理上均为差分信号为多。其实也不要考虑太多。关键是拿来应用,也不需要全部拿来,需要使用什么就先了解什么。有什么具体问题再到论坛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