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smart 触摸屏

楼主(2016-05-22):
最近在用wincc flexible smart启动模拟器运行系统时会提示自动化服务器无法加载文件,重装了好多次还是不行,用别的电脑装上去也是报同样的问题,用的都是win7系统,麻烦有懂的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了!

楼主:
我模拟的是 smart 700 的触摸屏

网友A:
是不是安装的时候出现问题?安装时文件夹包括安装包文件名最好不要有中文,安装路径不要更改。另外,WIN7家庭版的可能无法使用,可用WIN7旗舰版,最好用XP专业版的
【方案】
基于台达PLC与变频器实现供水系统自动恒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