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问题

楼主(2016-05-22):
三菱plc程序,厂家的程序里有几个输出点在机台上一直没用,而在用的输出点坏了一个,我想改到没用过的点上,程序要改吗?我是新手只会改程序里没用过的点

楼主:
在程序里都用上了的输出点,要相互改动这么办了?

网友A:
在程序里面把坏了的输出点换成没有使用的输出点,原来那个没有使用的输出点换成坏的输出点,修改程序时要做好记录,不能改错了,否则会出问题的。PLC是什么型号的,你有编程线吗?如果你会上传和下载程序,只是不会改程序,我可以帮忙通过QQ远程协助你解决。

网友B:
自已可以更改,直接在程序中对应坏的那个输出点的常开点控制一个要增加的输出点就可以了。
再动下接线就好了。

网友C:
可以改,新手改程序没用到的点会安全些。

网友D:
如果plc没有设置密码是可以修改。

网友E:
先备份PLC程序。
再查找一下有几个位置需要改,替换。

网友F:
6楼说的对,先备份,再修改。

网友G:
用3楼方法试试,那样改动不大。

网友H:
程序改下!

网友I:
直接的会,间接的就不会了

网友J:
比如Y0 坏了。想改到没用的y10去,

直接在y0后面加一句ld y0 out y10 并做好备注哦~(记得检查原程序y10是否使用)

楼主:
谢谢大家,谢谢二楼师傅让我学到不少,我确实只会上传和下载程序改程序没动过,因为但心搞坏设备,本厂大多是fx2n和fk3u的plc

网友K(2016-07-06):
要看是哪个输出点坏了,要是带高速脉冲输出的点坏了是不能用其他的输出点替换的。普通的输出点坏了就换个是了,改下线就行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J:
哥哥唉,你自己试试,一般Y10可以输出高速脉冲给步进电机或是伺服电机么?

网友J:
回复 网友K:
这个还真没想过。。不过高速脉冲都是晶体管的,正常使用 很不容易坏吧,一般都是继电器的爱坏

网友L:
改之前做个备份

网友F:
先备份,再把输入端改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