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PLC的段子接线的时候,书上为啥不让给电线的末端上锡?

楼主(2016-05-22):
如图所示

网友A:
锡比原铜线更容易氧化呗

网友B:
我也注意到了有这个情况,不明白请各位大神解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锡比原铜线更容易氧化呗
但是为什么很多铜牌上面和铜线上面会镀一层锡呢

网友C:
锡是防氧化的,并且能减少接触电阻,过大电流时降低发热量。
但烫锡后,线材变硬,在紧固扭力范围内,并不能保证较大的接触面积。所以一般采用针型铜线鼻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锡其实抗氧化,减少接触电阻,铜排一般要求镀锡。

网友D:
据说 初中的时候学过 钾钙钠镁铝 锌铁锡铅氢 铜汞银铂金 你说哪个抗氧化

网友E:
不记得是什么理由了(以前曾经得到个一个理由),这个说法应当由来已久;
4楼说的,也许有道理。

网友F:
PLC是不是怕小锡粒跑进去?

网友G:
感觉应当是上锡后影响接触面积。

网友H:
都是大端子的,还真没有烫锡

网友I:
见过上锡的,但是没思考过这个问题,一般都用U形或O形端子

网友J:
1、导线上锡后外形变大不容易放进端子,
2、导线上锡后变硬,压接时容易产生断裂导致虚接和松脱;而此种问题最隐蔽难查但是危害极大,

网友K:
应该是上锡后线材变硬,不利于压紧,接触面积减小了

网友L:
这个还真没有注意过

网友M:
上锡外露会氧化的

网友N:
我的理解是上锡后线发硬,螺丝不好紧固,并且接触面积变小

网友O:
这个以前还没在意思过!

网友P:
导线上锡为的是让两根互相连接的导线接触良好,比如线耳和导线的压接,导线和导线之间的绑接,绞接,然后在上锡进行固化。
而线头进行上锡,一般不建议,除非是依靠金属片压接的端子排。

网友Q:
上锡后线材变硬不利于压紧。容易松动,而且接触面积变小

网友R(2016-07-15):
以前的公司接5.38插件的时候还一定要上锡。锡很容易压,上锡的线头也非常好,线很难断。这个为什么不能用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