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计时非定时

楼主(2016-05-22):
X0闭合时,开始计时,直到X0断开,这个时间是不确定的,但需要把这个时间存入D0中,PLC该如何编程呢??

网友A:
用上升  下降沿做条件试试

网友B:
通常的定时器是前面条件断开时间就清零了,你可以用累计定时器,前面条件断开了,定时时间还在,然后将此时定时器的当前值存储到一个数据寄存器中。

网友C:
可在X0断开瞬间,将定时器值送D0试试。

网友D:
如果时间要求不是太精确的话(扫描周期的时间不考虑的话),四楼的可以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参考下:

你这程序是要飞起啊

网友G:
参考2L用累计型还有断电都会保持的,但是每次使用完需要复位清零一次,不过绝对稳定的一批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啥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参考下:

你这程序是要飞起啊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I:
回复 网友H:
X0从接通到断开的时间给T0在把T0的值传送给D0?这样行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H:
抱歉,是我看错了,以为能把0传过去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抱歉,我看错了

网友J:
X0断开一霎那,这个时间继电器的经过值传送到D0不久完事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X0从接通到断开的时间给T0在把T0的值传送给D0?这样行吗?

完全可以。

网友K:
用累计型计时器,在前端信号中断下降沿执行数据传输导出计时器数据,指令执行完复位计时器

网友L:
4楼可以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X0闭合时,开始计时,直到X0断开,这个时间是不确定的,但需要把这个时间存入D0中,PLC该如何编程呢??
把计时器的数值MOV到D0中去

网友N:
初学者学习下

网友O:
你看这样行不行,单位为毫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