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2):
各位有用过永宏plc的吗?怎么我用置位复位指令的时候都警告的?是不是有次数限制呀?记得三菱好像没有这种情况啊

网友A:
不知楼主怎么用的啊?看看?

楼主:
set y6
rst y6
set y6
rst y6
就是这样重复!用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里面的y6有问题啊!帮忙看看!

网友B:
虽然我没用过这个牌
但是我所知道的PLC输出是不能重复输出的
SET Y6和RST Y6都重复了
你可以用几个不同中继来代替Y6
这几个中继都可以驱动Y6就可以

当然有些PLC可以设置重复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知道了,谢谢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没用过这个牌
但是我所知道的PLC输出是不能重复输出的
SET Y6和RST Y6都重复了
你可以用几个不同中继来代替Y6
这几个中继都可以驱动Y6就可以

当然有些PLC可以设置重复输出
SET和RST同一个点怎么算重复呢,OUT不能重复操作同一个点,但这两个指令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没用过这个牌
但是我所知道的PLC输出是不能重复输出的
SET Y6和RST Y6都重复了
你可以用几个不同中继来代替Y6
这几个中继都可以驱动Y6就可以

当然有些PLC可以设置重复输出
SET和RST同一个点怎么算重复呢,OUT不能重复操作同一个点,但这两个指令可以的。

可能没写清楚
1.SET Y6 多次出现
2.RST Y6 多次出现
我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我其他地方也没有用到y6的线圈啊,就在这部分用了。还有就是永宏plc编辑梯形图比较麻烦啊!像搬移触点或者线圈不太好使啊!返回也只能返回一步!选择触点或者线圈也是,用的很蛋疼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用三菱和西门子好像不是这样的

网友D:
警告什么内容,应该不是因为这个问题警告,我用永宏没见过这样用
会警告的

网友D:
如果警告双线圈,你可能是在别的地方用了out y6这样,你好好检查一下,永宏还是可以的

网友E:
没用过。欧姆龙好像编译会警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

网友F:
警告继续用,只要不是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样真的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样真的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