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2):
今天调试一台二手西门子,在一块大铁板上不小心模拟端子10V线落到铁板上,导致端子连接的贴片电阻击穿停机,再次上电没有反应。这样能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希望各位给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面板都没有显示了吗?

楼主:
是的,就给断电一样

网友B:
主板烧了,

网友A:
那就麻烦了,要送修了;

楼主:
把坏了的电阻换了能行吗

网友C:
估计主板不好修吧,都是多层板子。

网友D:
这么脆弱呀

网友E:
感觉好脆弱。

网友F:
模拟端子10伏调到铁板上就烧掉了变频器楼主铁板上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