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2):
一个朋友求助,冲床加装自动上下料机构,用了4个汽缸(行程肯定不大),用普通电磁阀控制。

冲床效率大致60次/分钟。
一秒一个周期。

一个周期4个汽缸要前进 后退,不知道电磁阀能否胜任?

PLC 用晶体管的,消除继电器那点时间。

冲床主轴接一个编码器,设定好每个汽缸开启角度,和关闭角度。

有没有朋友做过,试验过?

我比较担心的是,电磁阀通断时间,和汽缸动作时间。。。

毕竟买东西要花钱啊。。

网友A:
电磁阀和气缸的我用亚德客的一分钟40次的频率每天10小时工作用两年还未发现问题,再高频率未试过,气缸负载不大。

网友B:
这么高的频率没有试过,要长期稳定运行对阀体也是考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较担心汽缸寿命。。PLC晶体管倒无所谓。。
就怕出错。。模具下来。下面一堆东西就废了 哈哈

网友C:
这个频率,基本上不用试了,我曾经做过个速度,但一个星期下来,气缸和电磁坏了一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大神指点。。。。

网友D:
每秒动作一次,基本上气动稳定性不能保证的,还是考虑其他方式吧

网友E:
你这频率就不要想了
我遇过
速度没法跟上!

网友F:
这样的频率太高了,一般的可能不行。

网友G:
速度太频繁,电磁阀线圈估计都受不了

网友H:
寿命问题!

网友I:
我们的设备上10×15的气缸每分钟动作80-110次,长期稳定运行。

网友J:
不选用高速气缸和高速电磁阀,你就等着天价维修费

网友K:
FESTO可以胜任,估计价格你接受不了

网友L:
修改机械驱动工艺吧,高速响应的电磁阀,价格也高。
建议:就像发动机的活塞缸曲轴一样用偏心点的轮子驱动推动杆往复运动一样,甭说每分钟60次往返,每分钟120次往返都得,直接把偏心轮速度提高到万吧转/分就得了。

楼主:
回复楼上帮助的大哥,

以前公司自己做的机器,一分钟至少70次,汽缸电磁阀都是普通的。一样用的很久。而且行程还长,

目测很多设备,一分钟早就超过60了。
所以,应该可行的,

只是比较担心反应时间。。。

PLC晶体管输出的,编码器都是 高速计数器,所有 PLC控制这块延迟不多,就是电磁阀和汽缸动作时间

网友M:
一般电磁阀最快速度大概5次每秒!FESTO,SMC, CKD的都可以吧!以前公司有个立式包装机,下料后要下料斗抖一抖,每秒得四五次,也很少坏!担心气缸动作慢的话,电磁阀选大点儿!

网友L:
其实PLC普通晶体管输出类型的端口的开关频率至少有一百多以上的HZ的频率吧。也就是每秒可以输出0和1的交替开关信号100次。那么一分钟就可以输出6000次的开关信号,这对于晶体管输出的PLC来说不是难事。
问题的关键就是机械执行器的响应动作时间与寿命了,需要有机械配件厂家提供的真实的产品检验和寿命测试数据。

网友N:
以前单位的设备上有用过MAC电磁阀加SMC气缸,每秒钟大约4次,压缩空气质量好的话,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网友O:
综上所述应该问题不大,建议电磁阀和气缸选好一点的

网友P:
电磁阀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这个速度,气缸能不能跟上

网友Q:
普通电磁阀动作3-10次/s

网友R:
1秒动一次,一般没有问题,我这边做的设备基本要求动作节拍都是60到70一分钟

网友S: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和气缸的我用亚德客的一分钟40次的频率每天10小时工作用两年还未发现问题,再高频率未试过,气缸负载不大。
你们的有三联件的吧,我们的经常半年就坏,要么不换向,要么换向回不了位

网友T:
直动式气动电磁阀ON最小动作时间大约30-60ms,OFF时间小点,你可以查一下参数

网友U: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