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2):
松下伺服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然后是里面设置的是脉冲+方向的控制方式,运用DDRVI可以通过脉冲数的+/-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的嘛,但是电机只是往一个方向转,只能通过控制Y2的ON/OFF来控制正反,所以就有疑惑,是不是控制方式选错了,或者是什么原因?

网友A:
DDRVI指令中最后一个参数是方向信号,这个信号的输出是由指令中第一个参数脉冲数量的正负自动控制的。
你的Y2在这个指令中吗?能自动控制输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Y2就是指控制方向的那个输出,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那个Y2点有问题,换了个其他输出点就OK了,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