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漏电开关跳闸

楼主(2016-05-23):
今天碰到一个电气故障,临电一级盘柜内总漏电开关及分支开关总是跳闸,检查输出回路绝缘一切正常,检查发现输入电压过高410v,请问是电压过高引起感应电压导致漏电装置误动作。

网友A:
电压高一般不会引起跳闸的。是不是线路累计漏电流造成的

网友B:
坐等答案

网友C:
是不定期跳闸吗,电压升高漏电流增大的情况可能也有,但分支开关与总开关一同跳闸,可能还是漏电流过大的原因;
不知是不是同时跳闸,分支开关有几个、是不是都有可能跳。

网友D:
可能是一极盘柜接地线的问题。

网友E:
不知道从漏开到负载的具体配线情况,是有负载时跳还是空载跳

网友F:
怎么说说是用电设备

网友G:
漏电开关带的有那些负载?接有变频器吗?

网友H:
410v电压在正常范围,肯定不是它引起跳闸的。同意7楼主的说法。

网友I:
410不算电压高。

网友J:
可能要查一下接线的问题!

楼主:
谢谢,没有变频器带的是生活用电,有六个输出,第六个输出距离较远,平凡的跳闸。

网友K:
和电压无关,你把线拆掉再试试

网友L:
垃圾漏电开关总是误事,这个就是高可靠性设备根本不选用漏电开关的原因

网友M:
漏电开关里检测漏电流的零序互感器及电子元器有故障工作不稳定也会经常跳开,前些日子给一公司开关因触点烧掉换一台新的漏电开关,工作有2天时间就时不时的跳开,检查开关所有负载均正常,后换一台漏电开关到现在也没跳开,手动实验正常.

网友N:
如果漏保带变频比较容易跳闸,但不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