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3):
单位有一GE90-30的PLC,平时运行正常,前两天断电时间稍微一长,在上电无法启动,必须用电脑驱动。求助高手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PLC上面的运行开关有问题。它有问题自己就不运行,只能用电脑驱动。

网友B:
设置和开关.

楼主(2016-07-18):
回复 网友A:
运行开关没有动过呀,钥匙插得好好的。

楼主:
现在更换了PLC内部电池,对电池检测得到电压为2.97V,新买的原装进口的电池电压为3.26V,准备用一段时间看看,会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