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温度测量

楼主(2016-05-23):
怎么使用普通电脑显示PT100测量的温度值 都需要什么软件和硬件

网友A:
高成本但省事的方案:PLC+PT100模块 高于1000元。
低成本方案:单片机 低于200元。

网友B:
楼主这方案起什么作用呀?是检测电脑的实时温度吗?

网友C:
干嘛用的呢,就是显示?

网友D:
应该有专门的温度模块吧

楼主:
监视冷库的温度 一共有8个温度

网友E:
直接买一个小型的PLC,把温度接入,计算机用通讯读取温度信息,上位机的软件能选择的很多,编个小程序就可以显示监控了。当然如果批量监控,用智能IO最合适。上位机就是通讯读信息。

还有智能的温度模块也可以。。。。

网友F:
8台两百多的仪表带通讯功能,上位机搞个几百元的组态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G:
PLC+PT100模块

网友H:
回复 网友A:
电脑还要加上组态软件

网友I(2019-08-29):
8通道的温控表,直接用温控表自带软件监控,usb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