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3):
之前连上过,断开后今天再接上以太网就搜不到PLC了,硬件连接是通的,应该是软件没连上。PC/PG应该是没问题的,具体型号是414-5h,冗余的

网友A:
设置发来,ping通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ping是通的,但就是搜不到PLC,搜索以太节点什么都搜不到

网友B:
是不是电脑更换了网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怕电脑和PLC模块IP冲突,电脑的IP和掩码都是手动输入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