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形,总线型拓扑

楼主(2016-05-23):
各位好:
我现在PLC使用485 modbus协议与下位机通讯,但是关于星形和总线型拓扑不
是很了解.
如下图所示,星形和总线型拓扑好像是一样的,如果用万用表去量其实都是连通
我不明白为什么规则要用总线型不能用星形?PLC是怎么识别星形和总线型的区别的.
我感觉星形比总线型还可靠一些,因为总线型一个节点断了,后面全断,而星形不会有这
样的情况.

网友A:
好像用第一种会多些吧!

网友B:
各有利弊.
星形如同交换机,hub,但是每根线都要拉,布线和材料.你所画的485,并不适合总线结构.
总线应用也很多.省事.有的采用回环来增加牢固度.

网友C:
总线型可靠性高布线容易易于安装,星型对中间节点要求高,对PLC要求高

网友D:
第一种使用的多

网友E:
用485就是远距离
用总线节省
要是第二种线缆就多了!

网友F:
应用图二会产弊端,不要管它,用图一好了。

网友G:
星形主要是在距离主站同样远时,个别站点有可能导致分辨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为什么会出现分辨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应该总线对节点要求高吗?星形好像其中一个断了,其它没影响,但总线型断了一个
后面全断了

网友H:
这个我的确不太明白  有大师解惑吗
有一回三个PLC我用第二个接法不能工作
工程师叫我换回第一个接法  就几十公分的距离~
高手出来啊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像三菱的CC-LINK,如果你按照第二种接法就不行

网友J:
用总线菊花链结构是由拓扑原理决定的、实际施工使用中用户常采用星形链接方式,此时终端电阻必须连接在线路距离最远的两个设备上(如图4)中1 #与15 #设备,但是由于该连接方式不符合RS485 工业标准的使用要求,因此在各设备线路距离较远时,容易产生信号反射、抗干扰能力下降等问题,导致控制信号的可靠性下降。
其实 你可以用485集线器来解决星形的问题

网友H:
回复 网友I:
上回用的欧姆龙的PLC  看来日系不能这么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