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3):
说说你们制作电气柜的时候,按钮的颜色都是怎么选用的??

网友A:
《GB_5226-85_机床电器设备通用技术条件》8.2.3.2规定,停止按钮和急停按钮必须是红色的;启动按钮的颜色是绿色;启动与停止交替动作的按钮必须是黑色,白色或灰色的,不得是红色或绿色;点动按钮必须是黑色的。

网友B:
一直没注意还有国标的!

网友C:
按钮颜色是有规定的;
1楼提供了标准号,不错!

网友D:
二楼的有标准是非常好的,有些点动的,我们会用黄色和蓝色等等

网友E:
我们给钢厂做的电控柜,现在都要求是启动按钮是红色,停止按钮是绿色,运行指示是红色,停止指示是绿色,故障指示是黄色!逆袭了自己多年的习惯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是甲方这样要求的,还是你们自己这样改变的?

网友G:
摘抄自GB5226.1-2008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条件要求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们给钢厂做的电控柜,现在都要求是启动按钮是红色,停止按钮是绿色,运行指示是红色,停止指示是绿色,故障指示是黄色!逆袭了自己多年的习惯了!
十年前见过这么做的柜子,运行红色,提示危险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们给钢厂做的电控柜,现在都要求是启动按钮是红色,停止按钮是绿色,运行指示是红色,停止指示是绿色,故障指示是黄色!逆袭了自己多年的习惯了!
我们以前有些高压柜是大全的,他们的运行指示灯是红色,停止指示灯是绿色

网友H:
GB/T4026
GB/T4025
看制造用了哪个标准?

网友J:
楼主介绍的很详细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们给钢厂做的电控柜,现在都要求是启动按钮是红色,停止按钮是绿色,运行指示是红色,停止指示是绿色,故障指示是黄色!逆袭了自己多年的习惯了!
我们以前有些高压柜是大全的,他们的运行指示灯是红色,停止指示灯是绿色
我见的高压柜也是停止是绿色的,和低压控制柜相反。

网友L:
各行业都有相关的标准
有些还是GB
所以优先找GB

网友M:
回复 网友E:
这个好像在高压柜上这样用吧!

网友N:
一楼回答正确。

网友O: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们给钢厂做的电控柜,现在都要求是启动按钮是红色,停止按钮是绿色,运行指示是红色,停止指示是绿色,故障指示是黄色!逆袭了自己多年的习惯了!
我们以前有些高压柜是大全的,他们的运行指示灯是红色,停止指示灯是绿色
我见的高压柜也是停止是绿色的,和低压控制柜相反。

我们之前做的高压也是这样的

红色是运行,代表警示
绿色代表安全,
我的理解

网友P: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一个柜子启动用红色的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纳闷了半天呢   看来也有不符合规矩的厂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们给钢厂做的电控柜,现在都要求是启动按钮是红色,停止按钮是绿色,运行指示是红色,停止指示是绿色,故障指示是黄色!逆袭了自己多年的习惯了!
我们以前有些高压柜是大全的,他们的运行指示灯是红色,停止指示灯是绿色
嗯!

网友E: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们给钢厂做的电控柜,现在都要求是启动按钮是红色,停止按钮是绿色,运行指示是红色,停止指示是绿色,故障指示是黄色!逆袭了自己多年的习惯了!
我们以前有些高压柜是大全的,他们的运行指示灯是红色,停止指示灯是绿色
我见的高压柜也是停止是绿色的,和低压控制柜相反。
嗯嗯嗯!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们给钢厂做的电控柜,现在都要求是启动按钮是红色,停止按钮是绿色,运行指示是红色,停止指示是绿色,故障指示是黄色!逆袭了自己多年的习惯了!
十年前见过这么做的柜子,运行红色,提示危险吧?
不是!就是这么要求!宝钢的!

网友Q:
目前整体来说还是混乱,每个公司厂规要求不同:有客户就有市场,自然就千奇百怪

网友R:
一般不会规定颜色,除非有些招标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A:
《GB_5226-85_机床电器设备通用技术条件》8.2.3.2规定,停止按钮和急停按钮必须是红色的;启动按钮的颜色是绿色;启动与停止交替动作的按钮必须是黑色,白色或灰色的,不得是红色或绿色;点动按钮必须是黑色的。
有正反转时用什么颜色?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A:
《GB_5226-85_机床电器设备通用技术条件》8.2.3.2规定,停止按钮和急停按钮必须是红色的;启动按钮的颜色是绿色;启动与停止交替动作的按钮必须是黑色,白色或灰色的,不得是红色或绿色;点动按钮必须是黑色的。
有正反转时用什么颜色?
一般正反转控制电路的操作面板上,都会使用绿色的按钮并在旁边标示是正传还是反转,然后再加上一个红色的停止按钮。

网友U:
红色按钮--启动,绿色按钮---停止,从事电工多年习惯。没有去查规定!

网友V:
还是按照国标来才靠谱。

网友W:
我们点动用的黄色

网友X:
绿色启动红色停止,日本柜子黑色启动

网友Y:
一般来说,运行指示为红色,停止指示为绿色,故障指示为黄色,但是按钮恰好相反,启动按钮为绿色,停止按钮为红色

网友Z:
有的是按客户的要求来坐不管你按什么标准客户不认可也没办法

网友AA:
复位用黄色。暂停用白色,继续用蓝色。

网友AB:
什么叫非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