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楼主(2016-05-23):
三菱plc输出点灯亮了,但是没输出,我认为是输出点坏了,但是有没有是程序控制了是不是有这样的程序

网友A:
输出点灯亮了而没有输出,肯定是PLC坏了,要不是输出继电器坏了,要不是指示灯坏了。

网友B:
“没输出”是如何判别的,是测量的、还是外接指示元件观察到的(负载);
另外,程序控制是不是为该输出点接通。

网友C:
灯这没输出就是这个点坏了

网友D:
量下电压有没有

网友E:
是继电器还是晶体管?

网友F:
用个最简单的小程序控制输出的通断,然后测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G:
没输出?楼主怎么判断的?

网友H:
如果是继电器型的可能是继电器触点坏了

网友I:
灯亮时量一下看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电压肯定没有输出了啊。

网友J:
灯亮没输出就是有故障了。

网友K:
万用表测量
确认灯还是点位坏了!

网友L:
不管是内部继电器或者输出三极管坏了,LZ都不能修,厂家也不会给修的,最多给你换IO板子。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自己还能修修。

PLC输出类型?

最好自己写个简单的开关程序
ld m8013 out y**这样,看那个Y**灯是否闪烁,不闪烁,PLC硬件故障,几乎不能修(厂家也不会给修的

闪烁的话:
1,继电器,
听有没有继电器吸合放开的声音。
,通电用万用表测下y**和COM 通不通就行了。

2,晶体管的,记得分两种了吧。。
看图,外接一个电源+一个小负载(比如接一个小继电器)就可以测试了
3,晶闸管啥的?我没见过。一般都是继电器输出外面加中继小继电器保护PLC触点~~哈哈哈。。。

网友M:
量量公共点对这个点的电压,灯亮不代表就有输出电压

楼主:
灯亮了没有输出电压,是不是点坏了,plc是继电器输出的

楼主:
我只是想求证三菱plc程序中,有没有这样控制的,就是能输出点的灯亮而实际上还没输出,在等一个条件满足了才能真正输出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求证三菱plc程序中,有没有这样控制的,就是能输出点的灯亮而实际上还没输出,在等一个条件满足了才能真正输出
简单地说:三菱不会这么玩你,PLC换了吧

网友O:
见到过不少这种现象,都是输出点坏了。继电器输出型的,自己换过不少小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