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3):
外部端子控制启动频繁报OI.AC  IT.AC说明书说是自整定……如何自整定?

网友A:
主板上的电源电容看一下

网友B:
有没有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接电机
接电机了~有时候可以用重新上电了就可以用!有时候停止在启动就报警……是不是需要修改哪些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电源电容看一下
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16-06-25):
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