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

楼主(2016-05-23):
师傅们推荐一下质量可靠的编码器牌子,要求2500线的,轴直径六毫米,输出是A+,A-,B+,B-,Z+,Z-,那种的,谢谢师傅们!

网友A:
编码器,牌子可多了,这个随便吧。关键是把需求将明确,光有上面的要求还不够,还要说明希望的安装形式、使用的最高转速、希望的脉冲是TTL?还是HTL等等。另外价格也是一个要选择的。只有合适的,才是最好的。牌子不是很重要。

网友B:
我感觉光阳的的就比较不错。

网友C:
这个有很多啊,我这边用的是内密控的

网友D:
直接选用欧姆龙就行了:质量稳定价格合理,比什么光洋、奥托尼克斯之类起码稳定性高几个级别

楼主:
欧姆龙的也看过,2500线的在选型表里找不到!还有淘宝上假货很多……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大品牌的可靠性应该高一些

网友F:
海德汉的很好

网友G:
编码器应该很多的吧

网友A:
编码器的应用无外乎是两个方面,机械链接,主要是防止振动传导到编码器,提高使用可靠性;第二电气设计,要解决信号的抗干扰,以及供电的阻抗匹配。当然选型时还要注意最高转速和真懂假速度的指标。牌子倒是无所谓了。

网友H:
我们用的都是欧姆龙的。

网友I:
OMRON的一定到正规代理商处购买;

网友J:
购时注意,假货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