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3):
问一下用步科ET070触摸屏和三菱FX2N plc通讯  通讯成功 触摸屏不可以控制plc 但是触摸屏可以读取plc的动作  比如说触摸屏地址用X0或者M0  plc程序是X0并联M0输出Y0   按压触摸屏的按钮没有输出 但是用物理开关接通X1 触摸屏那里有显示  可以读取plc的动作  这是什么原因 求解

网友A:
截图上来?

网友B:
能通讯。那就说明你的触摸屏程序有问题,你的位元件写的不对。

楼主:
怎样发图片呢 我刚刚注册的

楼主:
我用的是位状态切换开关

网友C:
如果是控制,触摸屏的地址不要用X。

楼主:
写了M也不行啊 能加一下我QQ吗960783268 谢谢了

楼主:
不太会玩贴子 希望大家加我一下QQ960783268 小弟感激不尽 谢谢了

网友D:
m0换成m10,是不是别的地方用了
或者把触摸屏的开关设置成置位的试试看能不能set

楼主:
程序里只有一个M0 开关我用了 复位开关 关 开 切换开关 都不行

网友E:
可以控制的

楼主:
就是不能控制 但是可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