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3):
AB的powerlflex753变频器带一7.5kw电机。
开环控制时电机运转平稳。
采用编码器反馈时,电机运行抖动,转速也不稳定。
开始怀疑是编码器方面的问题,可将编码器,pg卡,编码器线都更换后还是老样子。

网友A:
你可能设置在力矩模式,还有就是比例不对,表现就是这样

网友B:
是不是谐振

网友C:
带编码器和不带编码器两种状态,参数会有不同吧?AB的变频器是怎么描述着来年各种应用的呢?如果是西门子的,需要从新修改参数以后再对电机做一次自动辨识和速度调节器优化。运行效果会更好。转速控制精度会更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带编码器和不带编码器两种状态,参数会有不同吧?AB的变频器是怎么描述着来年各种应用的呢?如果是西门子的,需要从新修改参数以后再对电机做一次自动辨识和速度调节器优化。运行效果会更好。转速控制精度会更高。

带编码器的一般是设为;有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模式,参数也不一样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是,VC与SLVC用的分别是两个速度调节器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