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编程求助

楼主(2016-05-23):
松下plc有没有什么指令可以一下子复位所有内部继电器啊

网友A:
用zrst可以吧!区域复位指令!

网友B:
可以用copy 指令。

网友C:
好像没有。只能是F0_WR0......这样复位

网友D:
夜班太无聊,顺便翻翻。。。
[F11 COPY, S, D1, D2]

将S中的数据、复制到D1到D2之间的全部区域。

S : WX,WY,WR,WL,SV,EV,DT,LD,FL,IX,IY,常数K,常数H
允许索引寄存器修饰

和三菱的FMOV 貌似一样

网友E:
上夜班~想想都可怕啊

网友F:
有的夜班不是可以睡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