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 V6.2问题

楼主(2016-05-23):
有哪位朋友做过WinCC串行通迅的?有实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哪位朋友做过WinCC串行通迅的?有实例吗?谢谢

在每个页面下面调用MSComm控件,西门子官网有实例,但是西门子不建议这样做,效率很低。

比较实惠的方法时,使用其他高级语言来完成这个工作,将通讯的数据保存在文本文件内,然后分别被WinCC读取来交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哪位朋友做过WinCC串行通迅的?有实例吗?谢谢
具体什么要求?

网友C:
读取数据库的方式我个人觉得也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