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真空断路器

楼主(2016-05-23):
高压真空断路器废了!换一个得多少钱?

网友A:
少则五六千,多则两三万具体问厂家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要这么贵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这么贵吗
500KV级别的真空断路器,起价100W还多

网友D:
高压的都不便宜!

网友E:
看坏的是哪里,都有配件可以换的

网友F:
或可以问商家或行业内的人。

网友G:
不要换新的
找原厂售后维修吧!
除非伤得很重。
这个不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