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

楼主(2016-05-23):
我司现有一台油压机,在工作的时候液压缸有动作可是为什么就是没有压力呢?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液压缸能动作肯定时有压力的,压力表坏了或管子堵了。

网友B:
上图,有可以背压低了,油缸密封坏了,缸轴脱焊等很多原因,

网友C:
一般都是充液阀弹簧断了。,如果压下去马上上来就就压力继电器开关坏了

网友D:
没上图啊?猜猜猜……有的压力表有接阀门,阀门没开那来的压力?

网友E:
检查下管道,是不是有地方堵住了

网友F:
是不是卸荷阀坏了?

网友G:
如果显示表正常就有可能油温太高,冷却系统是否工作看看啊

网友H:
活塞密封看了吗?

网友I:
油压表也是伐门的
还有就是表fài了

楼主:
谢谢大家,经过最终检查发现是背压时间设定太短,所以背压电磁阀刚刚得电就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