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桥架的问题

楼主(2016-05-24):
图中的两种安装方法,由于条件所限,要按照图2的安装方式来干,可是有很多同行说,没见过这么安装的,不好看,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不符合安装规程啊!?

网友A:
第二种怎么才能把桥架放上去?

网友B:
表示没看明白

网友C:
个人感觉第二种受力不如第一种,选用第二种还不如直接从顶吊装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要能够牢固的固定住桥架并托起导线,感觉没有什么区别的,只是节省桥架的制作材料。原先需要做直角的桥架,改为了只需一根角铁就OK,不需焊接制作了。

网友E:
楼主这桥架是转设备上还是背的地方表示没看明白

网友F:
表示没有看明白,桥架一般都是平放的

网友G:
第一种膨胀螺丝受力是横向剪切力,第二种受力是纵向拉力,相比较第一种安装方式承受力会比第二种大很多,所以第一种最常见。如受现场限制,第二种方式也没什么不妥,偶尔几个支架可以,不建议全部支架都按第二种方式。

网友H:
第一种比较好,你用第二种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