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6-05-24):
外部电位器调速怎样搞定?
请大侠们分析一下,接上电位器数秒后变频报警,说内部过热!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接电位器与变频器内部过热会有联系???

网友B:
电位器接线错误,11,模拟地,12,电位器中间滑臂点,13,DC10v。 你的电位器最外点为滑臂点。 当11与13短路将会报OH2

网友A:
这种电位器尾部那个才是中间抽头,别搞错了;

网友C:
应该不是电位器的问题,改成面板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电位器的问题,改成面板试一下
面板调节能搞定,设置为面板启动即可!操作工要求做成外部电位器调速的,因为另两套设备均电位器外部调速,操作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接线错误,11,模拟地,12,电位器中间滑臂点,13,DC10v。 你的电位器最外点为滑臂点。 当11与13短路将会报OH2
13接外部正10v吗?那么电位器的第三根引线怎样接呢!?

网友D:
给个接线图,这很直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电位器与变频器内部过热会有联系???
报警OH3,中文显示变频器内过热!

楼主:
哪位富士变频高手指教一下,报警OH3怎么处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接线图,这很直观了。
按此接法数秒后报警OH3,这是怎么了!试了两个富士5000G11,一个37kw,一个0.75Kw均如此,见鬼了!?

网友E:
接口11、12、13定义变频器热敏电阻接口。

需要改回来。

网友D:
仔细看了下您的接线是错的,看来是受了电位器上标注的误导。通常这类电位器有两个焊片的是1、3端,有单个焊片的是2端,这样的设计也是为了便于分辩滑动触点(中心抽头)。正如Z版主所说,尾端是2端(滑动触点)。接线错就会出现2楼说的10V电源对地短路的问题。实际对1、2、3引脚是很好判断的,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一下就可以确定滑动触点2,其余就是1和3 端了,通常顺时针调是加大频率,如果反了换下1、3端接线就行了。按下图对照红字,按10楼的图把电位器的三根线换正确试一下:(具体就是把接到12、13的线对换就行了)

网友F:
楼主还是没有仔细看说明书呀

楼主:
又如:变频在家,没有380vAC电压,只有市电220vAc,能试出输出结果吗?如在面板上显示其频率,电压输出等等的变化吗?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又如:变频在家,没有380vAC电压,只有市电220vAc,能试出输出结果吗?如在面板上显示其频率,电压输出等等的变化吗?谢谢各位大侠!
这样接试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