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4):
数字量输出P731、P732、P733中的变频器报警和变频器故障有什么区别?我设定P731=52.3(变频器故障),接通电源后,变频器上20、19常开端子立即闭合了,难道变频器出故障了?检查了一下,变频器没有问题,能够正常运行。我设定P731=52.7(变频器报警),则变频器上20、19常开端子没有动作。请教52.3(变频器故障)和52.7(变频器报警)有什么区别?应该怎样设定?

网友A:
变频器故障是没有输出的,变频器报警只是提示不停机。根据需要接常开或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