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4):
公司好几个电工,但是每个人做的电器元件的线标都不一样,没有一个统一性,查看起来很麻烦,你们是怎么做的线标呢???国家对这个有没有一个标准???

网友A:
我们这线标也是一人一个样检查起来很麻烦

网友B:
要统一很简单统一设计,标准都是人订的

网友C:
这个没有规定吧  一人一个样

网友D:
难道是个人自由发挥,没有统一的设计图纸?

网友E:
应该是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一些习惯吧,这些习惯也许不符合规范,但是大家都用一样的就统一了,说白了这也就是看你们上层给不给力的问题。上层强行压下来,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

网友F:
你有权就可以统一,没权就没办法了。

网友G:
自己有自己的习惯吧。一个公司一个样。

网友H:
从源头开始抓就行

网友I:
公司有相应的制度才能统一

网友J:
公司没有统一规定就是这样!

网友K:
一个公司多个制图标准,实在牛叉

网友L:
线标?个人有自己的习惯

网友M:
这种事情公司内部必须统一标准啊

网友N:
是说线号吧,应当可以按图纸好和相关规定的。

网友O:
标准嘛
有标准就一样了!

网友P:
也可以内部统一啊

网友Q:
国家是有标准的。

一、电气制图4项:
   电气制图国家标准GB/T6988GB/T6988等同或等效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有关的标准。这个国家标准的发布和实施使我国在电气制图领域的工程语言及规则得到统一,并使我国与国际上通用的电气制图领域的工程语言和规则协调一致。这个标准的前三部分等同采用IECl082的第1~3部分,而第四部分等效采用IEC848(1988)的《控制系统功能表图的绘制》。
  GB/T6988-1997《电气技术用文件的编制》,发布于1997年,对应于GB6988,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分标准:
  (1)GB/T6988.1《电气技术用文件的编制第1部分:一般要求》;
  (2)GB/T6988.2《电气技术用文件的编制第2部分:功能性简图》;
  (3)GB/T6988.3《电气技术用文件的编制第3部分:接线图和接线表》。
  电气制图国家标准还有GB7356《电气系统说明书用简图的编制》和GB5489《印制板制图》。
  有关以上电气制图国家标准的详细资料可参见中国标准出版社的《电气制图国家标准汇编》一书。

二、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13项: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国家标准GB/T4728:GB/T4728《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国家标准共有13项,发布于1996~2005年,是GB4728《电气图用图形符号》的修订版,属于国家推荐标准。这13个国标都是等同采用最新版本的国际电工委员会IEC617系列标准修订后的新版国家标准。
  GB/T4728由以下13部分组成:
  (1)电气图用图形符号第1部分:总则GB/T4728.1-2005
  (2)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第2部分:符号要素、限定符号和其他常用符号GB/T4728.2-2005
  (3)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第3部分:导体和连接件GB/T4728.3-2005
  (4)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第4部分:基本无源元件GB/T4728.4-2005
  (5)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第5部分:半导体管和电子管GB/T4728.5-2005
  (6)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第6部分:电能的发生与转换GB/T4728.6-2000
  (7)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第7部分:开关、控制和保护器件GB/T4728.7-2000
  (8)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第8部分:测量仪表、灯和信号器件GB/T4728.8-2000
  (9)电气简图用网形符号第9部分:电信:交换和外围设备GB/T4728.9-1999
  (10)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第10部分:电信:传输GB/T4728.10-1999
  (11)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第11部分:建筑安装平面布置图GB/T4728.11-2000
  (12)电气简图刚图形符号第12部分:二进制逻辑元件GB/T4728.12-1996
  (13)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第13部分:模拟元件GB/T4728.13-1996

三、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2项: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是指用在电气设备上或与其相关的部位上,用以说明该设备或部位的用处和作用的标志。GB/5465-1996由以下两部分组成: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绘制原则》GB/T5465.1-1996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GB/T5465.2-1996

四、主要的相关国家标准13项:
   与电气制图有关的相关国家标准
  与电气制图有关的相关国家标准主要有下面的11项。但在电气制图及其图形符号的国家标准中所引用的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还有很多,可以参见相关的标准,这里不一一列举。
  (1)《电器设备接线端子和特定导线端子的识别和应用字母数字系统的通则》GB/T4026-1992
  (2)《绝缘导线的标记》GB/T4884-1985
  (3)《电气技术中的项目代号》GB/T5094-1985
  (4)《电气技术中的文字符号制定通则》GB/T7159-1987
  (5)《导体的颜色或数字标识》GB/T7947-1997
  (6)《技术制图标题栏》GB/T10609.1-1989
  (7)《技术制图明细栏》GB/T10609.2-1989
  (8)《技术制图图纸幅面和格式》GB/T14689-1993
  (9)《技术制图字体》GB/T14691-1993
  (10)《信号与连接线的代号》GB/T16679-1996
  (11)《电气工程CAD制图规则》GB/T18135-2000

网友R:
按照设计图纸,公司内部统一。

网友S:
应该有规范,估计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网友T:
等会我把我做的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U:
我记得如果是自动化设备公司,电工只是底层的安装,接线员吧,设计与出图都是由坐办公室吹空调的电气工程师来完成的!所以规范的主动权一般都是掌握在一个人手里的,除非是小作坊公司,哪个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V:
统一欧标

网友W:
标准自然有,不过是不是都执行就不一定了。

网友X:
认同23楼的看法

网友Y:
每个设备生产厂家都不一样,虽然有国家标准但一般都按自己生产厂家的标准来制定,习惯也就一样的

网友Z:
线号根据设备位号来编,方便维修与检查

网友AA:
关于线号是有规定的,但只是规定一个大概范围,以前看到过,忘记在那本标准上了,但具体到图纸还是千人前面,只要原理号方向是对的,不要出现把电压回路线号用电流回路线号表示这样的低级错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