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最简便的知道从V0.6---V10.4这几十个连续的位地址内的数据是否都为1。

楼主(2016-05-24):
西门子PLC(S7-200系列)编程的一个问题,如何最简便的知道从V0.6---V10.4这几十个连续的位地址内的数据是否都为1。

网友A:
状态表-交叉引用-位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比如生产工艺的报警控制,当1#测温点温度正常时,V0.6为1,当2#测温点温度正常时,V0.7为1,当3#测温点温度正常时,V1.0为1,依次类推,当79#测温点温度正常时,V10.4为1,当所有测温点都正常时,即从V0.6--V10.4这79个连续的位地址都为1时,使Q0.5输出为1,去点亮柜子上的指示灯。用梯形图编程的时候,要79个触点并联,太麻烦了。有什么快捷的方法。

网友B:
你要简单,从V2.0开始做报警,然后留出VB2到VB11连续10个字节报警。判断VD2,VD6,VW10是否大于0就好了。

网友C:
利用与逻辑检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