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4):
   求助各位高人:
    现在我们采用中间继电器控制液压电磁阀线圈(DC24V),频率7-8次/分钟,平均一天20小时,这样不到一年甚至半年,中间继电器触点寿命就到了。中间继电器选用的魏德米勒和芬德。
    在这种使用环境下,有没有寿命更长的中间继电器?或更好的解决方案?不想选用固态继电器,主要是成本。

网友A:
用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B:
用电流大点(10A)的继电器

网友C:
固态的好点

网友D:
好的触点都差不多,触点坏只能是电流大了。选大一点的。

网友E:
可以选用施耐德的中继

网友F:
不舍得花钱就自己做“固态”
上级是什么,电流有多大,电磁阀怎么不坏

网友G:
直接改晶体管控制就ok了。

网友H:
可以选择通断电流大些的或者把触点并接使用!

网友I:
频率7-8次/分钟,平均一天20小时,如果都这样工作,那么一年大约就有300W次;
半年也有150万次动作,对于继电器的寿命,能达到这个动作次数已经非常不错了,也亏你用的是魏德米勒;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频率7-8次/分钟,平均一天20小时,如果都这样工作,那么一年大约就有300W次;
半年也有150万次动作,对于继电器的寿命,能达到这个动作次数已经非常不错了,也亏你用的是魏德米勒;
楼主还想让他用多长时间

网友K:
这个频次估计上固态了
普通的都只能尽力了!

网友L:
对,唯有固态继电器,没有动作次数的限制,只要选型设计正确,耐久性连续工作没问题。

网友M:
现在选的品牌也算够好了吧,用固态继电器或者用晶体管放大板,可以过3A的电流,带液压阀问题不大

网友N:
固态继电器是首选。

网友O:
你的这个频率还想用多长时间啊,这就不错了。

网友P:
其实固态的也不是很贵,成本直接是可以算的,你买两个中间继电器也差不多一固态的了。其中固态的优点上升可以比较

的;故障率也会降低。

网友Q:
DC24V的低压电磁阀,电流不会超过5A。
那么,选用导通电流为20A的无机械触点的晶闸管半导体电子开关元件,理论的通断寿命接近无数次,打开和关闭上万万亿次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硬件的选型是有很大的学问的。

网友R:
换成固态继电器,一次性投入多些,整体成本下来还是划算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固态太贵,算下来不划算啊!一台设备用五个,一个固态可以买五个普通线圈了吧,只买进口品牌。
目前的做法是:规定客户每一年或2000小时全部更换线圈触点。有点类似汽车保养了。
图纸是德国的,三个触点串联接液压电磁线圈,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S:
直接买一块晶体管输出放大板,那个寿命理论上不受限

楼主:
回复 网友S:
哦!谢谢,我看看。

网友S: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我看看。
不知道你的PLC输出电平,如果是0V的话你付邮费我桌子上一块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S:
谢谢了!我们是做设备的,有一定量,对选用器件有一定要求,所以来请教大家,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T:
现在有消除电弧的器件,还有无电弧的继电器,电寿命接近于机械寿命,可以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T:
谢谢!我找找!

网友Q: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固态太贵,算下来不划算啊!一台设备用五个,一个固态可以买五个普通线圈了吧,只买进口品牌。
目前的做法是:规定客户每一年或2000小时全部更换线圈触点。有点类似汽车保养了。
图纸是德国的,三个触点串联接液压电磁线圈,不知道为什么?
呵呵,对于某些动作频繁的生产设备,定期的售后维护将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即使有先进的技改方案能够降低定期维护的费用总额。
原因你懂的,以前我们的案例:电子工厂的流水线,PLC控制器的继电器机械触点一年就要动作几百万次,平局半年损坏几个输出触点,但是打死就是不更换输出类型的PLC控制器,因为可以内部指定工控配件耗材的供货商。

网友U:
我们使用都是晶体管放大,自已做的,成本跟继电器差不多。

网友U:
晶体管放大,成本跟继电器差不多,自已做的,接PLC可源型或漏型输出,有需要可联系18024223439

网友S:
固态继电器成本太贵,建议还是晶体管放大板

网友V:
我这边用OMRON MY4N二手的鬼子货 一天动作一万次左右 负载是液压阀线圈 能用5年左右 15块一个带底座

网友W:
回复 网友V:
是MY4NJ吧。现在这玩意假货特别多。。

网友X(2016-10-11):
继电器都是有寿命的。可以选用我们超小型PLC   晶体管输出的  直接控制你的气缸电磁阀   梯形图编程  插下标准14脚继电器座上使用  ,性能稳定   有问题一起讨论 QQ308239408  13072128305

网友X:
产品实体图

网友Y:
楼上这个有资料吗?发一份给我,我对这个小型PLC有兴趣,hnhyczj@163.com

网友Z:
如何控制输入输出,等待

网友X(2017-02-16):
有接脚定义,插在标准14脚继电器座上使用

网友X(2017-04-16):
上面就是输入输出接线定义   梯形图编程   可以控制24V  6W下的气缸

网友U:
同志!搞清楚那个是液压电磁阀、驱电流在1A以上;你那玩意就是个玩具

网友X(2021-04-22):
产品是标准PLC架构,非单片组装品,实际使用多年

网友AA(2021-11-07):
普通的气缸可以直接拖,电流大的加放大板,比用继电器安全很多,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