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4):
机器开始是电容爆裂,模块击穿。更换损坏驱动电路器件后,发现电源间歇震荡。已把二次吸收电路去掉,二次供电二极管换新。外接16V供电时,电源可正常工作,断开16V,立刻间歇震荡。现在发现单纯16V供电时,6脚电压0.几伏,断开后级时和正常电路一样为7.几,后发现只要有开关管,电压就低,无开关管时正常,更换开关管无效。现把6脚到开关管电路排查N边,没有发现问题。不明白是后级把电压拉低还是带载不行?或者还有别的问题?
下边20几HZ为无开关管时6脚波形,200多为有开关管时波形!

网友A:
是ABB的板子

网友B:
3、7脚电压多少?是不是保护动作了。

网友C:
外接16V电源工作正常,这是什么意思,如果这样的话,找二次供电啊,不可能是驱动方面有问题的,你都震荡起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7脚12-15V波动,3脚为0.3左右,正常机器接近0V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和缺少二次供电很像,也在这方面话费了很多时间,二极管电容等都已经换了新的,怕是变压器二次侧有问题,连变压器也换了,因为二次侧有2个电容,到现在也没能彻底排除二次侧供电稳不稳。后来发现3844单独供电,6脚电压都不正常,暂时没再处理这个,把重点放在了6脚电压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没有怀疑驱动电路,只是简单说下板子的情况。开始炸机比较严重,驱动电路换了好多原件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只想问下,在外供16V,外接540直流电压的时候,电源能工作吗,各点电压正常吗?如果都对的话,开关管哪里就没有问题啊。

网友D:
查下自供电绕组整流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开始在外供16V,外接540直流电压的时候,电源工作正常,各处电压也正常。再后来没有具体测量,面板都是正常显示,但是发现电压达到500多的时候,开关管有点响声

楼主:
回复 网友D:
自供电绕组两个整流管和电容已经换新,变压器换了,具体怎么再检测是不是带载能力不行?就没有什么办法了,有什么好办法的可以分享下

网友C:
回复 楼主:
监测3脚的电压波形,看看开关管导通时的前沿是不是太高了,如果是的话,3脚的电容并并大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示波器没怎么用过,包括别的机器,一直没有检测到传说中的标准波形,上边两个截图,是勉强能看到形状,不知道是二手的设备不好用,还是不会用。能帮着分析下上边那2个吗?有开关管和没有开关管时的波形

网友E:
检测一下反馈光耦及其附属电路

网友F:
这个是不是带功率因数矫正的电源??如果是检修不同于一般电源!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只觉得有开关管时,脉宽很窄

网友G:
波型底部为什么会是斜线?把V7拆了看看波型

网友H:
看一下驱动电路是不是有短路,仔细查一查。既然是炸机,开关电源自身应该问题不大,重点检查二次侧的电源电路与驱动电路的电源电路。

网友I:
直接把IC换新的试一下

楼主(2017-03-21):
板子放了好长时间,前段时间有空,拿出来从新修理了下,现在问题已经解决,模块针脚处有断线,影响了电源正常工作

网友J:
我这abb的这种板子多你要吗

网友K:
楼主的一句“3脚0.3V”已透露玄机!
有过载故障,或3脚本身检测电路异常、外接元件有坏。
3脚的高电平,是异常的根源。
从过载原因看,驱动电路需复查。

网友L:
回复 网友K:
还是咸工道出真相,有电路负载重,导致过流保护,间歇震荡。逐一排查开关电源各支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