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4):
楼主厂里面的一台耐压设备,有时候会在升压的时候掉压,掉压的时候升压,厂家隔得太远了,不愿意过来售后,因为也过了保修期,最后他说可能是这个电动机坏掉了,如下图,问题是我找标签上留的公司,去网站找,没找到这种电动机,都是其他型号的,因此,楼主想问一下,这种电动机要是换个其他的型号或者是买原装的,有没有什么建议,楼主要自己出去找,采购买这个比我还不靠谱!
另外,这个电动机其实也是厂家买的,自己加装上去的,其实也不存在原装不原装的问题。
再问一个,工频耐压设备,升压的时候掉压,掉压的时候升压,有没有前辈知道是啥原因的?因为厂家推荐我买新的,但是现在这个买了才2年左右,我感觉厂家也不是很靠谱!

网友A:
电机上不是有联系电话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了没人接,找了半天了,最后发现他们公司换名字了,现在已经和这个电动机的生产商联系上了,但是他们只做电动机啊!!!!我还想换配套的传动齿轮来着!!!齿轮看起来有点坏了!

网友B:
这种齿轮市面有卖的,实在买不到就测绘后出图加工一个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齿轮市面有卖的,实在买不到就测绘后出图加工一个吧。
自己加工还是叫别人加工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加工工序多还是外协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把齿轮往下放放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齿轮往下放放用应该没问题
把电机换掉就行了,齿轮下移一点就可以了啮合有问题,实在不行堆焊一下再磨好也是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把齿轮往下放放用应该没问题
这个方法简单实在

网友F:
齿轮还可以用,让工厂快递个电机就可以

网友G:
看齿轮的样子还可以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那我就这样办!!!

网友H:
回复 楼主:
齿轮没必要再找生产厂家了,也许是标准间,若不是找人测绘加工一个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嗯,那我买个电机先!

网友I:
齿轮的啮合系数都是大于1的,像你图中齿轮在轻载情况下使用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J:
淘宝是万能的,你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