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热继放的位置

楼主(2016-05-24):
有没有人注意到有很多的电气柜,星三角的电路热继放的位置都不一样,以上图片中的3种我都见到过。但是我认为第一种的是最好的。大家如何认为呢?

网友A:
通常是第一种。

网友B:
第一种常见

网友C:
通常都是第一种

网友D:
我们通常用的也是第一种,不知跟其他两种有什么区别

网友E:
为什么说第一种的是最好的,原因?一二种节约成本,第三种测电流大成本高

网友F:
一直用第三种,第三种保护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我的电动机是22KW的,那么第一种的热继应该电流选择在23-32,第二种应该也是23-32,但是这种的解法如果电机转不到三角形运行,热继起不了作用,第三种配的热继应该是多大??

网友G:
第一种比较多,继电器功率比第三种减半,第二种启动不保护,如果时间继电器不跳转,会长期在降压启动状态工作,电机欠压。

网友H:
个人认为第二种比较好 热继可以选小一点工艺,成本,故障率等都比第一种强。

网友I:
由左至右分别为第1至3种方法:
第1种:最常用。起动及运行时均保护,通过热继电器的电流为:额定电路除以根号3。常用风机控制电路图集【10D303-2】及常用水泵控制电路图集【10D303-3】等 均采用此方案。
第2种:不常用。星型起动时无保护功能。通过热继电器的电流与第1种相同。
第3种:不常用。起动及运行时均保护,通过热继电器的电流为电机的实际工作电流,电流大于第1种及第2种,成本可能回上升,并且由于电流较大,损耗高于以上两种。

网友J:
第三种比较好

网友K:
还有用互感器接热继电器来保护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I:
由左至右分别为第1至3种方法:
第1种:最常用。起动及运行时均保护,通过热继电器的电流为:额定电路除以根号3。常用风机控制电路图集【10D303-2】及常用水泵控制电路图集【10D303-3】等 均采用此方案。
第2种:不常用。星型起动时无保护功能。通过热继电器的电流与第1种相同。
第3种:不常用。起动及运行时均保护,通过热继电器的电流为电机的实际工作电流,电流大于第1种及第2种,成本可能回上升,并且由于电流较大,损耗高于以上两种。
讲的很全面,很准确。就是根号3的关系,

网友M:
第一种比较常见啊。

网友N:
1和3都是放在了总回路里,所以保护两种状态。

网友O:
只见过第一种!

网友P:
一,二是相电流整定,三是线电流整定。

网友Q:
大多是第一种。

网友R:
兄弟,你是不是画错了,KM2怎么取电点放在KM1上面?

网友S:
对于重载启动,第二种较好,但是需要限制启动时间,常用球磨机、颚式破碎机等负载就是如此启动

网友T:
这个还真没画错,道理和热继3接法一样,KM2在KM1上端接线省成本,如果在KM1下端接线,KM1的额定电流要比K M2的选大一倍。

网友U:
第一种用的多

网友V:
第一种和第二种选型继电器时要选的小一点,第三种测的是主电路的电流。第三种的电流应该是另外两种的1.732倍

网友V:
引用 网友N:
1和3都是放在了总回路里,所以保护两种状态。
1只是星型运行时在主电路中,三角形运行时就不是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V:
角接也在呀,只不过就是相电流电流还是先电流的问题吧?

网友W:
引用 网友R:
兄弟,你是不是画错了,KM2怎么取电点放在KM1上面?
为什么要把KM2的取电点放在KM1下面呢?楼主这样做应该更好,通过电流都是相电流,否则KM1要通过线电流。

网友X:
1在实际中常用,3在教材上常见。

网友Y:
第三种不好,容易产生误动作,还是第一种比较好。

网友Z:
引用 网友Y:
第三种不好,容易产生误动作,还是第一种比较好。
第一种重载启动容易误动作。特别是启动时间长的情况下吧。第一种和第三种常用。小电机还是第三种多点。保护最全面。缺点成本高些

网友AA:
以前用的时候用第三种,现在用变频了。

网友AB:
但我感觉第三种保护效果好,只是成本上去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AB:
第一与第三种的保护效果是相同的,起动及运行时均保护。

网友AC:
应该是第一种用的比较多,不过我有一次就因为热继电器放在第二种位置,没注意,做的控制回路是按第一种接法接的,造成了短路

网友AD:
我曾见过用互感器带一10A热继电器保护75KW电机的启动柜。

网友AE:
第三种保护全面。

网友R:
回复 网友W:
这样设计不规范,比如在运行中,KM1有问题不吸合,但KM2吸合,那么电机需然不转,但KM2触点还有电的.

网友AF:
看回复就全部总结了,常见还是第一种

网友AG:
1.3都可以但是过流值设定不一样。

网友AH:
我们用第三种不差钱

网友H:
根据经验,个人认为第一和第三种路程是一样的没必要去重复争论,第二种 热继电器位置通过电流基本是运行电流的一半,相对故障发生率,成本,工艺等肯定要比第一第三要强,启动期间完全可以忽略过载保护。热继电器只建议运行保护。经常参与启动电流,保护参数每况愈下。且没道理。不专业。和轿车一样,还没有人走的快的时候一些保护功能是体现不出来的。

网友AI:
功率稍大的电机,不如直接选用电动机保护器穿心式,主回路不需要接线没有发热,成本也不高。

网友H:
回复 网友AI:
穿心式终保是最好的了,但穿心的孔普遍都太小,因此没人愿用。

网友AJ:
又涨见识了!

网友AK:
其实都一样

网友W:
引用 网友R:
这样设计不规范,比如在运行中,KM1有问题不吸合,但KM2吸合,那么电机需然不转,但KM2触点还有电的.
什么规范这样规定?你说的这种情应该先解决KM1不吸问题。

网友AL:
以前在学校  接触到的图纸都是第三种    不过工作中貌似大部分都是按第一种接的   以前还真没注意    还有这多学问    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