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4):
。。。。变频器是四方的,带一台2。2KW
               的电机,低频是电机外壳有80V的
               电压,随着频率增加,电机外壳漏
               电减少。到50Hz时,电机外壳不漏
               电。

               接地处理后,电机外壳不漏电。正常
               运行。

               大家遇到过这种现象吗?这种现象是
              电机不行,还是变频器不行?

网友A:
感应电,开关电源都有。

网友B:
因为存在分布电容啊,低频时候开关频率较高所以就漏电了。外壳一定要接地

网友C:
严格要求用电设备接地线,以防意外

网友D:
感应电接好地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外壳接地时必须的

网友F:
变频器输出是高次谐波的叠加,所以感应电压在所难免。接地和等电位处理就安全了。

网友G:
接地一定要搞好,不然要出事故的。

网友H:
感应电!
低频调制深度大,谐波多,等效高频分量大,自然泄露感应电大,反之就小
感应电接地就会泄放

网友I:
是用数字表量的吧,感应电

网友J:
应当是感应电。

网友K:
遇到过,显示对地电压都快220了。接地后就没了

网友L:
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谢谢。学习了

网友M:
详细看说明书为什么一直强调要接地的原因在此

网友N: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O:
感应电  必须接地良好

网友P:
引用 网友Q:
腾控科技工业物联网系统
http://www.tengcon.com/tech/other/2016-03-24/355.html
http://www.tengcon.com/download/wulianwang/

里面有好的消除感应电的方法吗?

网友R:
可靠接地、降低载波频率;

网友S:
有电是正常 无电才不正常

网友T: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看来必要的接地是不能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