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win 怎么打不开

楼主(2016-05-24):
打开软件出现please set the display to be true color mode,装了几次软件都是这样,是WIN7系统,请高手帮忙

网友A:
32位的win7安装过,没有问题的

网友B:
看提示是屏幕没设为真彩色模式

网友C:
不明白,没碰见过,Win7 X64 的经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高人!32位真彩

网友D:
还真是显示设置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