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4):
现在准备测试一下欧姆龙的各输出点是否好的,明天就要用了。急需。请各位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呵呵;最基本功能的都不愿意去想如何实现,那么明天如何用呢?
别人来编程?

网友B:
是自己写程序吗?
还有时间,用基本指令测吧。

网友C:
mov #FF 100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准备测试一下欧姆龙的各输出点是否好的,明天就要用了。急需。请各位帮忙一下,谢谢。
试试MOVD这个指令,可以最小半个字节进行传送!类似三菱中的MOV K1X0 D0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准备测试一下欧姆龙的各输出点是否好的,明天就要用了。急需。请各位帮忙一下,谢谢。
不过这种基本指令 你不该在这里提问 一查手册即可明白 不是多么难的 而且测试输出点好不好 不一定需要如题的那样的要求!

网友E:
自己翻手册吧。

欧姆龙是 0通道 100通道 小型机好像是这样的。

FX 是K2X0 K2Y0
FX: MOV K2X0 K2YO

欧姆龙:MOV 0 100

就是输入传送到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