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4):
应用在转鼓过滤机上控制转鼓,在上料加速时产生了减速过电压故障,求大神帮忙分析原因及解决方案啊

网友A:
请站内提供联系方式,我们技术人员联系您或请拨打服务热线400-700-9997咨询售后服务。

网友B:
加速时产生了减速过电压故障,你确认参数是加速状态而不是减速??

网友C:
是不是误报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看啊,加减速时间吗,加减速时间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怎么判断啊,求指教,谢谢

网友D:
直接好英威腾技术帮你解决就好

网友B:
英威腾变频器不错滴,我这里有用了十几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