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问题

楼主(2016-05-24):
最近遇到了几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大家又遇到过没,一起分析交流下。1.x轴分中偏中,把xy的编码器对调后,x轴还是偏,y轴不会,什么原因呢?2.加工方形工件,xy尺寸都多出来3丝,单边1.5丝,刀摆4个谬,跪求大神?3.加工铜工x轴偏中,就是加工出来的尺寸整体朝x轴正方向偏2个丝,求解释4.加工平面,z轴会铣深2个丝,跪求大神,被这些问题搞晕了

网友A:
首先确认是新机床还是维修旧机床

网友B:
一般是机械有间隙造成,X Y Z是硬轨还是软轨呢?硬轨调整调整斜铁。

楼主:
1是硬轨2.3都是线轨,都是用了快一年的机器,基本没间隙

网友B:
很简单,你编个X轴重复定位的程序即用你加工时G0或G01指令,打好表,半个小时后看看表的变化。
每个轴都打一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