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4):
关于这种纯数字的标线号的方式肯定很多人不陌生吧,比如上一根线为306.经过一个触点线号为307,相信很多同行这样标,也是传统的常见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方式有个很不好的地方就是现场安装和后期维护都需要带图纸,比如看到图纸我们知道307来源于中间继电器K4,但是如果你在现场没有图纸呢,你看到线号为307,你知道这条线来源于哪里吗,你得满电柜的找到这个307号码管另一头在哪个位置,是不是很麻烦,就像我用笔把上面的触点挡住,你就不知道307上面是一个什么电气对吧,所以这种标线方法虽然传统但确实不适用于现场及后期维护,特别是时间长了图纸找不到了的情况,查线就是满柜找,不是很方便,所以我基本不用这种标线号的方式,下面分享下我的标线号方式

楼主:
先给大家看下我现在这图标的线号,例如K2继电器10号脚出来的一条线,编号为K0210即为这条线的标号。K0210的意思为,K02表示继电器序号,这里采用两位是因为一般到K99即99个继电器绝对可以满足大多数的电气柜的继电器数量。10表示该继电器的引脚,目前继电器引脚,常开触点都是为5-9,6-10,7-11,8-12,常闭触点都是1-9,2-10,3-11,4-12.所以K0210表示这条线接在元件号为K02的10号引脚上,那么我们即使不带图纸,在现场只要看到这个标号K0210就知道这条线来源于继电器K02的10引脚上,那么你就可以轻松快速的直接在K02中间继电器上发现这条线,下面我挡住上面的K02触点让大家看看是不是很容易理解。

网友A:
欧洲标线方式啊

楼主:
现在我用笔挡住上面的几个触点,如果你接受这种标号方式,你去现场或者后期维护你都不用带图纸,你就可以很轻松的知道线号K0210来源于中继K2的触点10号脚,,K0310来源于中继K3的触点10号脚,K0410来源于中继K4的10号脚。你只要看到这个线号,你在现场哪怕不带图纸,你也一眼明白哦K0210这条线是来源于K2,嗯查线路是不是轻松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用笔挡住上面的几个触点,如果你接受这种标号方式,你去现场或者后期维护你都不用带图纸,你就可以很轻松的知道线号K0210来源于中继K2的触点10号脚,,K0310来源于中继K3的触点10号脚,K0410来源于中继K4的10号脚。你只要看到这个线号,你在现场哪怕不带图纸,你也一眼明白哦K0210这条线是来源于K2,嗯查线路是不是轻松多了?
一根线只能有一个线号,但同样的线号一般是接到几个不同的位置的,所以还是得看图纸吧

网友C:
看意大利的图纸大致这种标法。

楼主:
  接下来继续看这两张图,当你看到Q0602,你就可以很快知道它来源于开关Q06的2号脚,Q0704来源于Q07的第4号脚。这样你只看线号就能迅速找到这两条线的来源。下面我们先来熟悉下电气元件触点的编号。我们的电气元件它每个用于接线的触点都有一个规范的编号。你拿个空开或接触器仔细看,开关的主回路三个进线端从左到右绝对是1.3.5,出线端对应的是2.4.6。电机保护开关或者接触器的常开触点是13.14,常闭触点是21.22,按钮也是。中继的触点前面说过了这里再说下,常开点绝对是5-9.6-10.7-11.8-12.常闭点绝对是1-9.2-10.3-11.4-12.一般你看到13.14你就要知道这是个常开点,看到21.22就要知道这是个常闭点。这些做开关的做接触器的做中继的都是按这规范来的,你只要用心发现就明白了。
   那么我们编号时就可以按照元件号+触点号进行编号,下面我说说我个人的编号方式,因为为了号码管好看,所以线号全部采用五位数。那么我的开关的主回路三根出线编号即为Q0102.Q0104,Q0106.接触器的线圈编号为M05A1,即为KM5的A1,接触器的常开点假如接在14触点上,即编号为M0514,即KM5的常开点14脚上,西门子变频器DI0即为5号脚 ,而变频器如果我用EPLAN绘图会用U表示,那么接在第三个变频器的5号脚的线号即为U0305。另外柜子与柜子间的联线或者说柜子与现场设备的连接线我也举个例,比如你现场有6个电气柜,而某个马达接到这6个电气柜的某一个柜子,你是如何快速在马达接线盒里发现这条线去了哪个柜子呢,我是这样编号的,比如某个电机,它的编号为E03U5.E03V5.E03W5.是什么意思呢,E03表示为3号柜,U5,V5,W5这前面的U.V.W.表示马达的三相相序,而5则表示3号柜的第五组输出。所以你只要在电机的接线盒上看到E03U5,你就直接跑到3号柜去找这条线就是了,不用翻图纸。
  还有柜与柜之间的联线也是,你在某个柜子发现某个接触器是受另外一个柜子的中间继电器控制的,这时你看到这个接触器的进线端编号为E7K15,你就会迅速的明白哦这个接触器是受E7号柜的K15中继控制的,它不得电去E7号柜看看K15中继有没有得电。不用看图了,SO EASY。

网友D:
我们这新设备都用这方法了
准确的说看设计的人喜好

网友E:
K 和Q之间你用了Kxxxx  表示,那是不是也可以用 Qxxxx 表示呢

网友F:
这种方法真不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G:
真的很不错,应该改进

网友H:
不错  值得借鉴

网友I:
不如直接标注线号好了,端子号再标上就有点乱了

网友J:
表示出元件号,有其方便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E:
K 和Q之间你用了Kxxxx  表示,那是不是也可以用 Qxxxx 表示呢
是的你说的没错,但是基于现场出问题一般都是后面的负载,那么查线路就是查前面的条件,所以以来源来标

网友K:
很好的分享!这样既规范又方便

网友L:
这种编号只解决了来自何处?但依然不知去了那里?如果同一线号连接了二个以上元件,那也就没多大好处了。

网友M:
这种做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种编号只解决了来自何处?但依然不知去了那里?如果同一线号连接了二个以上元件,那也就没多大好处了。
关于同个线号连接多个原件的问题,很多个标线方式都没有解决,因为它确实是一条相通的线不可能出现几个号码,但是这样的线在现场不是占很大比例,我每份工程图纸都是上百页,这样的还是比较少。关于线号表示来源还是去向,有舍有得,不可能全部打上,这时要采取来源表示还是去向表示,要考虑后期维修与调试,我们所有的负载执行器出问题,基本都是查来源,比如电磁阀不动作,你肯定是查它线圈来源于哪个条件。所以线号标来源是适合查找的

网友N:
感觉大一点的设备,你不带图纸,光看线号能解决问题吧???

网友O:
标双端线号,两端线号不同
这头标那头的元件号+端子号,那头标这头的元件号+端子号,图纸上连线号都可以不用出

网友P:
国内很多厂家对图纸什么的都不重视,不注重保管。对一些大型设备没图纸几乎就是抓瞎啊,各位大神是怎么维修的?没图纸的情况下.

网友P:
值得借鉴。
引用 网友P:
国内很多厂家对图纸什么的都不重视,不注重保管。对一些大型设备没图纸几乎就是抓瞎啊,各位大神是怎么维修的?没图纸的情况下.

网友Q:
大个比方k1  k2  k3 都有公用的一根线号怎么标

网友R:
有用过类似方法,不过有时去现场调试时,个别线要改接的位置,没有打码机,看起来就会有些乱。

网友S:
用对标法这种落后方式: 个人认为那些东西还在侏罗纪

网友S: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用笔挡住上面的几个触点,如果你接受这种标号方式,你去现场或者后期维护你都不用带图纸,你就可以很轻松的知道线号K0210来源于中继K2的触点10号脚,,K0310来源于中继K3的触点10号脚,K0410来源于中继K4的10号脚。你只要看到这个线号,你在现场哪怕不带图纸,你也一眼明白哦K0210这条线是来源于K2,嗯查线路是不是轻松多了?
一根线只能有一个线号,但同样的线号一般是接到几个不同的位置的,所以还是得看图纸吧

用对标法这种落后方式: 个人认为那些东西还在侏罗纪
良好的标注方式:主控器件(例如PLC、DCS等)内部器件编号与外部走线的标号一致,直接对照程序查找即可!!一根线2端号码不一致,除了接线的较方便,没有图纸查找故障需要整个柜子导线全部翻出来,人家绝对会骂你娘骂你祖宗十八代

网友T:
值得借鉴。

网友U:
比如如图:

Q6-2到V2-X1的先标注为Q0602,当看到Q0602便可知道是到是来自Q6的2号脚,没错,但没图纸情况下,在Q6这侧Q0602这根线到了哪里又怎么知道呢?
见过有设备上一个线标2个线号的,比如 在Q6侧标注是V2X1,在V2侧标注是Q62,这样现场找根线到好找些,但好像这样不合规范,
要是线号上能显示出线的来源和去处就好多了,如Q62V21,就是有点长

网友V:
这样标号确实明确了很多~

网友W:
建议版主加精!!!!

网友X:
这种方法我也用过,不过在多条线并联的情况下就不太好标了吧

网友Y:
小型设备还可以吧 日本的和台湾的很多以页来命名电气元件自上而下 从左到右看起来也比较顺眼上手也快
偶然接触EPLAN设计的大型棒材加工线是以功能划分的。比如**=  **+迷糊了好久 。现场电气元件到柜子其实都有标号
看懂来自哪个功能块 哪个柜子 哪个接线排 剩下的就比较好找了 大型设备线这么远这么长 拉线摸索是不得已的方法吧?
熟悉流程后一把不需要拉线吧?再说线坏的几率很低啊?
除非被人乱糟糟的搞过,谁都得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