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4):
今天一冲床,用着用着角度变了,想复位,输入密码,但是输入正确的密码跟输入错误的密码是一样的反应。就是不能改数据,密码是在人机还是在PLC,PLC我已经复位重新下载心程序了,密码应该不在PLC。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大神指路

网友A:
触摸屏提示你输入什么密码?或者说你点触摸屏什么地方提示输入密码?

网友A:
要不你上个截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每次改参数都会要求输入密码。而且只有一个密码。现在改任何一个参数输入密码都好像错了一样,但密码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B:
是不是密码次数过多被锁住了,防止个人尝试破译密码,一般设计连续输入几次就自动锁住,只能重新刷下程序

网友C:
触摸屏本身的密码是通过编制画面程序实现的,所以,请重新检查你的画面源程序。
一般触摸屏运行太久了,系统程序可能导致出现的问题种类繁多,尝试重新下载原始画面程序进行测试。

网友A:
你有最高权限密码吗?如果有,你用这个密码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USB连不上人机,真心不知道怎么办了。提示USB开启失败,驱动哪些安装正常,电脑也能识别,什么情况

网友D:
密码,终于搞到了你自己了吧?
建议用PLC做密码防止操作解除权限,我用三菱系统就是如此

网友A:
你重新按奘USB驱动或者用PC通讯口选相

网友E:
人机和PLC没有通讯上, 不插人机和PLC通讯线试一下。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在PLC程序里做权限吗?

网友G:
密码能自己改变?

楼主:
回复 网友E:
人机跟PLC应该是通信上了。因为有角度显示是对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人机跟PLC应该是通信上了。因为有角度显示是对的
如果还记得最高权限密码的话,还有救,不能与PC通讯就麻烦啦,要不换个新屏重写进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密码能自己改变?
是,台达触摸屏在屏里面设置个按纽就可以自己改变密码(也就是操作权限)。

网友D:
你自己有源文件,不要怕,随便搞就好了

网友G:
那是认为设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