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elance变频器

楼主(2016-05-24):
我们公司的生产线安装了很多relance伺服控制器,我在网上没有找到该公司的主页,请问有谁听说过吗?它们是通过profinet连接的,如果有一台坏了,换其他品牌的伺服,设定伺服参数和IP地址就可以了吗?

网友A:
不行,建议维修,不同伺服的GSD文件是不一样的,如果换其他品牌的伺服,不光是参数和地址,程序也要改,如果你自己会那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