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高温光点电开关

楼主(2016-05-24):
请问:哪个规格的光电开关长期使用环境是200°C左右的烤炉内,进口的、国产的都行,优先稳定性能强的。

用途:检测工件

使用电压:最好DC30内

感应距离:大于1米左右最好

网友A:
我找到过耐高温在300°的接近开关,这么高的温度环境的光电开关没见过
现在使用的耐温120°的OMRON的E2EH

耐温200°的光电价格估计高的很,还是想其他方法替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价格不是问题...耐300度的接近开关规格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A:
不在乎价格的话,omron有一款你可以用的,检测头独立于本体外。具体型号不记得了,我是打电话咨询的他们的客服。你可以再问问
另外上海有一家,我再给你找找他们的信息

网友A:
www.ui-sensor.com 021-59501016
你可以再咨询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A:
不客气,正好前段时间遇到了车不多的问题,需要耐高温的接近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用过没有,国产的怎么样??

网友A:
设备要求稳定性高的还是不要用了。我重新选择接近开关就是把原来国产的一种经常坏才换掉的,它坏的时候都是信号短路,给设备运行造成很大的麻烦。
用过上海二工的,好像是这个名字,也差不多

网友B:
换个方式行不,例如安装的地方能否做个隔热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隔热方式??怎样实现,有好的方案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海禹一的怎样??进口的货期太长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联系过,没有选用
因为OMRON的E2EH可以满足我的要求,没有再使用他们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设备要求稳定性高的还是不要用了。我重新选择接近开关就是把原来国产的一种经常坏才换掉的,它坏的时候都是信号短路,给设备运行造成很大的麻烦。
用过上海二工的,好像是这个名字,也差不多
上海二工现在属于西门子了,就是你认可的西门子呢!
你敢说西门子垃圾不行???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上海二工”属于“西门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海二工”属于“西门子”?
莫非你现在还不知道???

网友C:
如果你还不知道,请看图片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有点难度。

网友E(2016-09-29):
25mm检测距离的250°耐高温接近开关

或者耐高温 300°的光纤

都是分体式的。

炉内的话光纤或光电 得留意热红光辐射干扰。

网友F:
回复 网友A:
你好,以后如果需要欧姆龙的产品可以联系我。qq1486093231,正品,上海

网友A:
回复 网友F:
好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G:
有需要的话会联系的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有点难度,楼主选择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