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4):
我厂主要以生产气体为主,一般用的传统型孔板流量计。但是在气体内夹杂少量液体的工况下,偶尔导致计量不准确。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另外想换的话哪种品牌的流量计在这种工况比较实用。。。。。。。

网友A:
先检查这个液体会不会粘到管道上面,如果粘到管道上面就会造成堵塞,会影响测量。如果想换,推荐去网上查一下SWE这个品牌的流量计,我们厂用了一台,测量精度还可以,对介质的要求也不高。

网友B:
气体内部混杂液体,你可以加过滤器处理呀